钛合金砂轮用什么砂轮磨?---[请教]

楼主(2007-07-03):
请教:

 M2 F! p

钛合金钢用什么砂轮磨?

 ~4 [

楼主:

晕,那位大大告诉我一下啊?无心磨床GC绿碳的可不可以磨啊?急!!!!!!!!!!!!!

网友:

你现在用什么机器来磨什么零件

网友:

哦我知道了  你的应该是外圆磨床了吧?前几天还在说你们磨球头机器呢?CNC  呵呵

楼主:

用荣光的无心磨床磨直径18的5M长的钛合金圆棒,不知道什么砂轮可以用,WA的不可以啊,磨的尺寸难其八糟的!

楼主:

能不能用普通砂轮磨啊?

网友:

无心磨床啊磨外径18的有点困难.不过是荣光的机器(兄弟公司)应该效劳.呵呵
1.用GC80L或者80K的砂轮,别的砂轮不太好.WA的绝对不可以.
2.磨这种工件最需要注意的是冷却液的选择.一般的冷却液冲洗不掉钛合金的磨3.削颗粒,很容易粘在砂轮上,造成光洁度不好.因为在磨钛合金(硬度很高)磨的火花是白色的,刀片也要硬度很高的.
4.磨床上有没有用长料架跟刀座联动的.尺寸不稳最主要就是前后V型槽的调整.以前磨过西安一家公司的钛合金长棒是12毫米的3米长,用的是GC-80L的砂轮(台湾嘉宝砂轮)刀片是台湾产的.一次进刀磨0.1mm进头小点 后头大点.中间2.9米尺寸基本一样.光洁度0.4左右.

网友:

磨这种长棒工件,最重要的是调整机器

网友:

楼主不是跟键和的厂家一起研制的CNC外圆磨床吗?怎么会用到荣光的无心磨床呢?

楼主:

谢谢大大,用GC的试试看!

网友:

我在回答你所提出的问题后,能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吗?????

楼主:

我门厂台湾的设备好多种的,那个厂都有的!有的做粗磨有的做精磨,一般荣光的做粗磨,键和的做精磨!然后出口欧洲的工件是哈挺和意大利的设备(客户要求用,难度只要不是在0。5UM的公差,其实台湾设备也可以达到)1 J( I) z2 i: G$ v

网友:

楼主是做什么产品的呢?有没有用到我们的产品呢?我们是大光长荣

网友(2007-11-14):
我们就是嘉宝砂轮的经销商,有机会大家可以聊聊啊

网友(2014-10-21):
钛合金就是反弹严重,材料特粘,导热性差,所以推荐使用cbn砂轮,不过就是代价高,修磨困难。

网友(2015-01-06):
可以用CBN砂轮来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