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料模具和POM料模具有何区别?---[以色列人面试我]

楼主(2007-07-03):
以色列人面试,问我PP料模具和POM料模具有什么区别。请各位答答看。这问题有点广。呵呵

网友:

我知道PP一般要加玻璃纤维或其他的金属添加剂,要求摸具的耐磨性要特别好,否则打不了几件活, POM没听说什么特别的地方, 楼主可以赐教。

网友(2008-03-20):
POM是工程塑料,强度等指标接近金属件,能承受大的力,我们以前用来做滚轮的。

网友:
PP是不是就是聚丙烯树脂啊,它比PU、PS的耐温高、热导率低,具有高冲击吸收能力、良好的回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