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管的焊接---[请教]

楼主(2007-07-03):
复合管的焊接。 我用氩弧焊来焊接, 可是不管电流开得多小, 由于不锈钢层和碳钢层有间隙, 所以在焊接过程中不锈钢层很容易卷起, 无法焊接.

P.S. 不锈钢层的厚度是0.3mm, 碳钢层厚度1.0mm.

复合管用什么焊接方法比较合适? 如何焊接?

谢谢!

网友:

木子妹妹好,好久没有看到你了,欢迎常来转转!

用氩弧焊是可以焊接的,问题主要是在操作方式上:不要让电弧直接吹到不锈钢层上面,通过加焊丝的方式让铁水流向不锈钢,当然,在不锈钢侧最好加氩气保护。

楼主:

谢谢你哦。

那焊丝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呢? 采用不锈钢的吗?

复合管的焊接我也用钎焊试过了, 也是焊接不起来.

网友:

木子妹妹好!

是用不锈钢焊丝,不过要根据你的母材材质来选用,因为不锈钢焊丝的种类也很多的。

要用钎焊,需要银基钎料,那样成本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