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电机电线的接法---[图,请教]

楼主(2007-07-03):
<>刚接触机械设计,遇到一个难题,在网上找遍没有同类问题的解决方法,不知社区中的大虾能否给个意见!!
<>  公司有一种机械以一个位置为圆心等分四个工位,四个步进电机(J1、J2、J3、J4)装在四个机械手上,沿1、2、3、4号工位(G1、G2、G3、G4)转圈。在四个工位要执行四个不同的动作,设想J1在G1时,四根电线与G1的四个触头相连,在G2时与G2的四个触头相连,其他类推。现在就是找不到这样的触头或开关,大虾们给小弟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不知,采用镶圆环碳刷能否适应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寒窗苦读大虾的解答,镶圆环碳刷中的圆环如分成四等份,且四份左右不连,这样的话用四个镶圆环碳刷叠加在一起是行的!!再次感谢!!

网友:

电源线由圆心处用镶圆环碳刷引进,后再用开关来控制电机,开关的通断由电机工位来控制

楼主:

不知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了??

网友:

找接电环,有现成的东西买的

网友:

太阳鸟 网友好!

四个步进电机,在四个不同的工位,有四个不同的动作……

1?:四个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还是闭环控制?
2?:四个步进电机如是开环控制,如出现丢步,如何校正?
3?:四个步进电机如是闭环控制,各传感器信号线用“圆断环碳刷”方式能可靠吗?
4?:……

syw  070707---0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