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棒料加工四方冲头?---[图,请教]

楼主(2007-07-03):
如何用棒料加工四方冲头?磨床加工其中圆过渡区域时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Re: 如何用棒料加工四方冲头

你要把问题说清楚你的四方冲头是在哪个位置加工,我才能给你解释磨床怎么加工,加工需要注意什么问题,还有你用什么磨床.只能提供磨床方面问题

楼主:
Re: 如何用棒料加工四方冲头

用直径6的棒料加工前端为2*2的方冲,要求方形区域长15MM,对称度0.01,2MM*2MM公差为0.005.我是做磨床的,不过以前没做过这种东东,大侠指教下!

网友:
Re: 如何用棒料加工四方冲头

1.有没有详细的图纸,不好意思你说的我还是不太明白,你是说有方形是不是铣床铣出的,
2.如果有15毫米的话不是很长,用无心磨床磨的话,把磨削角度,调在中间,这种产品在出口端表面很容易有块状磨伤,一定要把出口导板跟导轮调整平行,进口端也要一样,其实无心磨来加工这个不是很困难.因为你的方形距离不长,对工件影响不是太大.
3.用外圆磨床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楼主:
Re: 如何用棒料加工四方冲头

谢谢,是外圆头方的东东,左视就像铜钱的那个样子,我的意思是用平面磨床加工,可能使用平面磨本身有不合理,不过设备有限的话我们也没办法,有困难要克服,没困难我们制造困难来学习吧,呵,我这没有CAD,所以没法画到很清楚.

楼主:

全都是用磨床加工的,平面磨

楼主:

冲头,风钢的

网友A:

平磨太慢了  还不如先后铣后磨

楼主:

先铣后磨?能不能给个工艺流程出来,我参考下,有劳

楼主:

注意材料是风钢的.

网友:

风钢是一种古老的对高速钢的俗称,其含义为这种钢加热变红白时,在空气中冷却(风冷),便有足够硬度。没想到至今还有人在用。
既是冲头,6mm圆柱当有足够尺寸精度。并且按楼主的叙述,应该是用已淬火并用无心磨加工好外圆的高速钢棒料截断制作。
那末,有一种方法不妨试一试。
贴出一张图片,怎麽做很清楚了。
操作时,注意将方块后面底下的一条边用手指去感觉与平磨磁性工作台的边重合。
过渡圆弧手持金刚石笔修正砂轮得到。
每次进给不要太多,进给一次转动方块一周。
不宜用螺钉固定工件,可用石蜡。如固定力不够,可用502胶水。工件磨好后加热让胶水失效。
胎具用线切割即可制作。

网友:

我做过这种工件,就在平磨上,称为“断差”,精密手动平磨,保证精度很容易,15毫米长度采用工作台限位,即移动15毫米后返回,重复进刀,可以单面磨成再翻转,亦可分粗精两步,圆弧部分一般为砂轮自然直径。不过外形也是方形,定位方便,圆形的话可以采用楼上建议的夹具,也可直接用精密虎钳夹持。

网友:

这个东西  曲线磨  最拿手的,不过价格高了点

网友:

十一楼的弄得不错!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

十一楼方法太好,我再提个建议,割四方本体,本体中间割一孔,孔径与工件外圆滑配,在本体任意一侧面打孔,攻丝装一沉头螺丝,工件装入本体时可压紧工件,在磨床上装垂直方向限位,磨四面只要转动本体,靠住限位。

楼主:

谢谢11楼,很详细.继续欢迎大家各抒已见,好东东大家要分享

楼主:

我的本意也是您说的这种做法,请教下,装夹时是不是要用什么治具?再比如像塑胶模上最常见的扁顶,扁形区域可能长达50以上,这样的工件又要如何加工?

楼主:

17楼的发言是对12楼的大哥说的,请教了

网友:

如果你有精密小虎钳(如精展的产品)可以直接使用。但不管是如何装夹最好是垫上相应的垫片,以保证精度,并可提高进给量不变形。要采用对边磨削。另外请问为什么外形不设计成方形?
至于说塑料模具上的“扁顶”,能否同样发个图看看?

楼主:

大约就是这个样子吧

网友:

我们是用仪表车改的,在主轴上做一个四等分分度,把主轴固定在仪表车的纵向拖板上,仪表车的车头用一个碗型砂轮代替,就可以磨四方了

网友(2008-08-21):
引用 网友A:
平磨太慢了  还不如先后铣后磨

你这个想法很可笑啊
他说的是冲头,可想而知硬度是多少

6mm的磨到2mm费什么时间啊
你先洗在磨  要两次定位 累不累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