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F轴承22212C和22212E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7-07-04):
各位大侠

有谁知道SKF轴承22212C和22212E的区别?C和E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22212E是圆柱内孔,新型设计的,负荷能力较高,保持架与C型不同。
22212CC的负荷小,略轻。

网友(2007-11-19):
调心滚子轴承特征:
调心滚子轴承是为适应重载荷场合要求而设计的。它们具有两列对称布置的球面滚子,滚子在外圈内球面滚道里可以自由调位,这样可以对轴变形和轴承座的不对中误差进行补偿。
调心滚子轴承特别适用于因安装不当或轴变形而引起倾斜的场合。

调心滚子轴承类型:

大部分外径320MM以下的调心滚子轴承为结构增强型E型轴承。
有高负荷容量设计的EA型,C型,CD型,CA型。设计上,EA型,C型,CD型为冲压保持架,CA型 铜合金车制保持架。EA型轴承具有高负荷容量,低转矩的特长。

调心滚子轴承的使用:
在正常工作环境下,内圈旋转的调心滚子轴承能通过绕过中心位置摆动而补偿对中误差达0.5度。若载荷较小,则在结构条件下摆动角可达2度。外圈转动或内圈摆动时,自动对中能力要有降低。
圆锥孔轴承的安装需要一定的经验和技术。圆锥孔轴承与轴总是以过盈形式安装

网友:
SKF轴承后置代号

调心滚子轴承

CAC,ECAC,CA,ECA——这些设计用于大尺寸的轴承,滚子呈对称型。内圈两侧具有固定挡边,活动中挡圈以内圈引导。保持架为整体黄铜或钢制实体架。CAC及ECAC型轴承滚子和滚道表面经优化加工,有助于滚子引导,并可减少摩擦。ECAC型带有加强滚子,以提高负载能力。

CC,C,EC——这类轴承滚子呈对称型,内圈无挡边。每列滚子带有冲压钢板保持架。活动中的挡圈由内圈引导。EC型轴承采用加强滚子,以提高负载能力。CC型轴承滚子和滚道表面经优化加工,有助于滚子引导,并可减少摩擦。

E——是SKF公司采用最新标准设计,轴承滚子对称,内圈无挡边,铁青铜制造的活动中挡圈靠近外圈,由保持架引导,每列滚子有一冲压钢板保持架。E型轴承具有CC型轴承的全部优点,最新发展的保持架可放入更多更大直径的加长滚子,使轴承负载能力更高。E型轴承外圈带有油槽及三个油孔,则后置代号中须加W,以示区别。

Hope it helps!

网友(2008-04-02):
E1:加强型设计 指调整了滚子大小或修改保持架结构等

网友(2017-06-01):
内部结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