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砂轮应用在哪种打磨设备比较多---[请教,附图]

楼主(2007-07-04):
规格D600MM,T200MM,V50M/S。粒度范围150#,硬度88%。

- l8 @$ z b

颜色:浅绿色       结合形式:橡胶

用于哪几打磨设备,和行业上?本人刚刚入行对于磨料知识知之甚少,希望大家给多点意见,万分感谢!

楼主:

图片怎么不能上传,请指教

网友:

在右下方“浏览”处打开文件。

网友:

可以上传啊。添加附件

网友:

昨天不是发过了吗?今天怎么还发呢

楼主:

今天早上刚刚拿相机影的!

楼主:
谁认识这个砂轮应用在哪种打磨设备比较多?『请教,附图』这次应该可以看到图了。

规格D600MM,T200MM,V50M/S。粒度范围150#,硬度88%。

颜色:浅绿色       结合形式:橡胶

用于哪几打磨设备,和行业上?本人刚刚入行对于磨料知识知之甚少,希望大家给多点意见,万分感谢!

楼主:
Re: 谁认识这个砂轮应用在哪种打磨设备比较多?『请教,附图』这次应该可以看到图了

这次可以了谢谢大家给意见!!!!

网友:

那么小 跟你说 的规格不一样啊。

楼主:

我们厂最大可以做到这个尺寸,规格D600MM,T200MM,V50M/S。粒度范围150#,硬度88%。
请各位大哥帮下小弟这个轮子应用到哪几种设备上?
内孔是六角型的,比较新奇!

楼主:

求教啊!!!
贴不要沉啊

网友:

看那质感和我以前在磨床上抛光用的砂轮很像,但我用的规格要小好多的.内孔怎么会做成内六角?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只见过圆的

楼主:

多谢12楼的朋友。这个就是我想问这内六角的砂轮用途。
大家多点指教我吧,感谢

网友:

D600的外径,如果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估计是怕一般的用两面夹的安装方法定不住,所以做成六角固定性好,这么大真径和厚度,工作时产生的反做用力那可和我们D200的要大几何倍啊!

网友(2007-11-29):
有一点肯定:不是用于高速旋转的,因为装不了静平衡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