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体防漏油渗透实验---[求助]

楼主(2007-07-04):
各位大虾:

7 o& q c; [- D" l& w

    谁能告诉:齿轮箱体防漏油渗透实验有关标准和方法?

跪求了,很急呀!

网友:

方法:所有盖口密封后置于水中,通气看气泡有没有可也,具体标准各企业有。

网友:

我不知道有什么标准可循。但有很多种方法,最常见的是加压后浸在水或者油里看气泡;还有是加压后看压力的变化。也有很多公司做测漏仪的。
封闭式齿轮箱都有油封,所以测漏时内部压力一定要有所限制。我见过的范围是0.4 到 1.2 bar,都有。
选择压力低的,压力保留时间长一点。这是指干式测漏。建议1.2bar,20秒,压力无明显变化。
加压口的选择也要注意,应选靠顶部的加油口或通气塞的安装口,漏油的要求不太大的地方。
在试制阶段,最好对一批铸件箱体单独做泄漏试验,因为由于铸造原理和材料的致密性等因素,那是最容易漏的地方。最好在机加工之前和之后分别做,以免浪费。
有条件的话,在装配后运转测试时,做测漏是最好的。

网友(2007-09-06):

我们都是做两种试验:气压和油压
将各孔封闭,然后通入压缩空气或压力油,看是否有泄漏
JB/ZQ3534-86提到了一点

网友:

箱体本身的渗漏可采取煤油渗透法:将箱体清洗干净,然后在内壁涂煤油,看外壁有没有渗出即可.

楼主(2007-12-01):
谢谢啦,我按你们说的做了,居然是对的.

网友:
做打压实验啊!不漏水啊,就可以拉

网友(2008-03-03):
打压测试,0.12--0.15mpa 60s。看压力显示。

网友:
打压测试,看进气与出气压力的差,在接口处涂肥皂水查漏点,.

网友(2008-06-21):
气密性试验,测试压力0.25~0.5ba

网友:
为什么国内的箱子涂密封胶也漏,ZF的箱子什么都不涂也不漏?我这次去他们在中国的一个分公司,听他们一个顾问说的,这个老外在ZF干了几十年,今年是他在中国呆的第十年...

网友:
要看什莫箱子。中国的箱子中分面上不涂密封胶一般也不会漏,顶多渗点油。因为轴承箱内部一般不会有压力,密封面是机械加工的,除非是山寨机,没有经过时效,或者平面加工太差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