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一XKA714 FANUC Oi-MC高低档变换报警---[请教]

楼主(2007-07-04):
数控铣有高低2档无极变速,在程序中m41切换到m40就报警,为什么

网友:

请把问题说清楚.
既是针对XK714,又何必发普车及卧铣的图片呢?

最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包括报警信息等)说清楚.谢谢!

楼主:

显示2008 change high gear
报警信息。
问了售后,他们只是搪塞

网友:

  • B
    看不出是报警呀!!!
  •

    是不是仅仅提示信息?......换到了高挡?......但是这个信息难道没办法去掉吗?
  •
  •
    如果是换到了抵挡呢?是不是显示"2007/2009 chang low gear"?
  • ) ?( i' W6 ^ ]
  •
    奇怪! 铣床上,应用M41/M42换挡的少.这几个代码在车床上多一些.
  •
  •

  •
  • + D X
    另外,最关键的是"这个'报警'出现后,在机床上有什么不良的具体表象吗?".

网友:

换了高档用手动的转一下主轴就可以了,液压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