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能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04):
目前我正在做一个高速液压系统,为了防止回油时压力过高,设计了一个弹簧式蓄能器,在这里蓄能器仅起到缓冲作用,对于这样的元件如何计算,请大家给写建议!

网友:

  个人观点,如果怕回油压力过高,是否可以考虑在回油路中并联一个比例溢流阀?

望大家点评。

' ? F

请问这里有天锻的同志吗?

网友:

我的意见是在高压回油缸底部装一个电磁换向阀,接油箱,在工作的高压油回油箱前,先接通电磁换向阀,使之和油箱相通,相通的管道要足够小6MM以下(不然会有新的冲击),相通后一部分高压油直接回油箱,然后按照经验,一般(3--5)秒后,油路压力基本放完,关掉电磁换向阀,在按正常的操作回油

楼主:

  楼上提出的方法对于一般的液压系统是可以的,但是对于高速液压系统就不太合适了。

我所用的是一个高速液压系统,因此换向频率高,流量大。在回油路上加上蓄能器起到缓冲作用。

但我不知道应该选择多大的弹簧式蓄能器比较合适。

网友:

1.确定回油压力2.计算弹簧刚度.3.确定弹簧式蓄能器泻流口尺寸

网友:

在回油路中并联一个比例溢流阀.花费不太.

网友:

还是机械结构的可靠.个人见解,不见得对,请各位指正

网友:

我对高速液压系统很有兴趣,能发点资料让我学习学习 吗?谢谢

网友:

这是我在咱们社区里找到的

看看能不能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