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不小心被稀硫酸喷过该如何处理?

楼主(2007-07-04):
各位大虾:

不锈钢不小心被稀硫酸喷过,表面发黑,请问有什么药剂能够恢复??有没有专用的药剂?该样品经过喷砂处理,所以比较严重,除了再次喷砂,是否有其他方法挽救??多谢!

楼主:

图中黑斑为需处理部分.

网友:

楼主好!

根据我们的经验只有表面轻度打磨(用3M布)。

楼主:

憨老马 您好!

感谢您的建议,但是由于面积较大,手工打磨比较费时,而且担心人为失误造成样品损坏,不知是否有其他便捷的挽救方法??

再次谢过!!

网友:

我曾经发过一本书,“不锈钢、不锈钢制品表面处理与焊接新技术新工艺..."在http://bbs.cmiw.cn/forums/24930/ShowPost.aspx
里面有很多化学处理工艺,你可以参照一下。

楼主:

强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