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脉冲价格这么贵?---[请教]

楼主(2007-07-04):
一个内结圆为直径4.8mm的内六方深度5mm的电脉冲价格接近100元,也太贵了吧,这东西具体怎么计算阿

网友:

才100  就贵了?
在我们这个地方没300做不下来

你想啊 要加工中心做电极   然后还要死打

这个东西没几个小时做不下来   我们公司电火花要200多一个小时呢

网友:

不是吧,我们这边只要30块一小时啊。。。。

网友:

当然了,电极是自己做的

网友(2007-08-10):

电极要做很久吗

网友:

价格和质量是连在一起的。。。 不关什么样的加工,你要求越高 加工难度就越大 费时就越多 当然要的钱就多了~~ 你这下东西是加工镜面吗?是的话就不贵了。

网友(2011-07-15):
看则么用了!如果只是用六角扳手拧螺钉的情况,就 不贵了!看精度了!一般的 粗加工也就是30分钟

网友:
很精密么?为什么不直接冲?

网友:
一百块差不多丫,我这里也要150以上

网友(2012-01-23):
什么样的要求决定了什么样的加工过程,也就决定了价钱。

网友(2017-06-22):
这只是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