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孔如何保证光洁度?---[请教]

楼主(2007-07-04):
绞孔如何保证光洁度?本人在加工时,绞孔后,孔内光洁度不是很理想,孔内出现了一圈,一圈划伤的迹象,手感不是很好!

绞孔步骤:钻孔--扩孔--绞孔,,绞孔余量0.2MM用切削液,孔25,S100,FZ0.2,S机床龙门铣

请问如何消处这些划伤?

9 t" `$ c- w E! M! v3 [/ M

谢谢!

网友:

铰通后停车,再把绞刀拉回来。

楼主:

我是停车后,退刀,我用的是哈量的绞刀,是不是绞刀质量问题

网友:

首先要保正绞刀的锋利,绞通时不要停车,按原路退出,否则会产生轴向划伤。

网友:

应该是同轴问题,老机床的正常毛病,采用浮动绞刀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进给还可以再大点

网友:

分两道铰,余量留小点,转速慢点.就要得.

网友(2007-09-17):

正转 绞下去,进给量可以不用使用刀具商提供的参数,我一般是给到转数0.3左右
到预定位置后不要停转  看清楚,不要停机  抬刀  进给加快到下去的10倍速度,抬起
光洁度应该可以达到Ra1.6
我用的是牯岭的绞刀

网友:

可能是机铰刀出现问题、再有就是孔里垃圾

一般机铰不出现这样的问题

或者是你铰余量过大,一般机铰0.1(双面)够了

网友:

退刀时主轴不能停,
应以切削三倍的速度退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