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转子发热是什么引起的?---[请教]

楼主(2007-07-04):
请教一下!交流电机转子发热是什么引起的啊!

网友:

蜗流或者是轴电流

网友:

原因比较多  接触不良、定转子同心度不好、过载等等

网友(2010-02-04):
转子发热是正常的,因为有交变磁场通过转子时,铁芯有损耗

网友(2010-10-25):
涡流损耗,能量转换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