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一定要和直线导轨或者直线轴承一起使用吗?---[请教]

楼主(2007-07-04):
各位大虾,偶第一次作机械方面的课题,有个菜菜的问题要问:

我要用电动机控制磨粉机中两个磨辊的离合,于是选用滚珠丝杠将电动机的旋转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选完滚珠丝杠后,我看到书上说滚珠丝杠还要和导向元件直线导轨或着直线轴承一起使用才可以。我有点不明白,滚珠丝杠上的螺母不已经是直线运动了吗?直接和磨辊连接起来,磨辊不就作直线运动了吗?为什么还要加直线导轨呢?

网友:

直线导轨有3个作用,1,用于支撑加载于运动平台上的力,因为力直接作用在丝杠上,丝杠很快就损坏了;2,防止运动平台跟丝杠一起转动;3;保证运动精度。如果没什么精度要求,只要另外使用承受压力、防止旋转的结构即可,不一定要用直线导轨或直线轴承,总之径向作用力不要作用在丝杠上。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大虾指点
嘿嘿,发现这里的人都好热心啊,遇到问题总是能得到及时指点
多谢!

网友A:

在很多有些情况下,可以用同步带来代替丝杠,使之与直线导轨或者直线轴承配合使用!

我是做直线运动这方面的,有兴趣交流的话可以一起探讨

楼主:

感谢4楼胖胖站友的指导,现在我确定的方案还是用滚珠丝杠,呵呵,虽然我很不懂这方面的知识。可不可以再问一个比较菜的问题
编码器不是用来检查角度位移的吗?它也有用来检测直线位移的?

网友:

如果丝杠导程是10mm,那么也就是说丝杠旋转360度时,丝杠螺母的直线移动距离为10,我想这样你应该明白了

网友(2010-04-26):
二楼的大侠解释的很通俗易懂,论坛里的高人很多

网友(2010-07-11):
回复 网友B:

    是的,检测直线的有光栅尺、磁栅尺。一般机床上的用光栅尺。你有必要控制那么严格?机床上用伺服电机和滚珠丝杠加上补偿能控制+/-0.005。除非要求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很高的时候才加光栅尺

网友(2014-07-23):
引用 网友A:
在很多有些情况下,可以用同步带来代替丝杠,使之与直线导轨或者直线轴承配合使用!
我是做直线运动这方面 ...

求问下,如果是2个直线轴承并列使用,对两根光轴的平行度要求要有多少     运动部件才不会有卡顿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