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天圆地方的方法---[请教]

楼主(2007-07-04):
我现在有个天圆地方的零件需要加工,如果用弯折机,能不能在不用模具的情况下加工完成?

网友:

可否发张图纸来看看?

网友:

可以的
先展开放样下料(有数控冲床就更方便了),折边弯形(放射线法),焊接校正修磨。

网友:

能够画三维图就能加工!(但三维图要能展开的)

网友:

有图吗

网友(2012-03-05):
可以啊。分两个折。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