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剩余800W功率来提高切割速?---[请教]

楼主(2007-07-04):
我今天用通快3050功率5KW激光床切SS400,厚9MM,速度在2.2M/MIN就上不去啦。不知为何? 切割条件是:

功率4200W(机床可提到5000W);   焦点大概是+2MM;  喷嘴1.2MM ,喷嘴高1.5MM;  频率20000HZ ,氧气压力0.8bar,镜头是7.5in 。

. q c- k. c9 V7 U

谁能告诉我怎样用剩余800W功率来提高切割速?

谢谢!

网友:

请问你机器的标准参数又是什么?

楼主:

是指这个吗?TLF激光器最大功率5000瓦

网友:

切割参数
可以通过调节气压,功率及频率

但是一般激光切割机切割中厚度的板尽量调小功率才可以使切边更平滑

楼主:

好,我试一试调频率.气压和功率我试过不太好用.

网友:

看看你的光路!

楼主:

一个月前激光床售后服务的师傅说,我们激光床的反射镜不好啦.我看过他测试光路时用激光照的亚克力形态的确不好.我也怀疑激光床的光路没调好,可我们不会调没办法.

楼主(2007-08-24):

光路是偏,反射镜也脏.今天售后服务来调好啦.好啦

网友(2008-04-04):
这么厚的板速度是上不去的,我司也是3050机床。也是这个问题。问问太仓通快,他们能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