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束熔炼和等离子束熔炼----[请教、如图]

楼主(2007-07-05):
近期公司准备投资一种硅材料的提纯生产,需要配套电子束熔炼炉和等离子束熔炼炉。我对电子束熔炼和等离子束熔炼的了解很少。想多掌握一些这方面的知识,特向大家请教。

网友:

我在飞大虾:是准备往太阳能原料硅方向发展吗? 此行业比较热。

等离子炉: 利用工作气体被电离时产生的等离子体来进行加热或熔炼的电炉。产生等离子体的装置,通常叫作等离子枪,有电弧等离子枪和高频感应等离子枪两类。把工作气体通入等离子枪中,枪中有产生电弧或高频(520兆赫)电场的装置,工作气体受作用后电离,生成由电子、正离子以及气体原子和分子混合组成的等离子体。等离子体从等离子枪喷口喷出后,形成高速高温的等离子弧焰,温度比一般电弧高得多。最常用的工作气体是氩,它是单原子气体,容易电离,而且是惰性气体,可以保护物料。工作温度可高达20000℃;用于熔炼特殊钢、钛和钛合金超导材料。炉型有配置水冷铜结晶器炉、 中空阴极式炉、配置感应加热的等离子炉、有耐火材料炉衬的等离子炉等

电子束炉: 用高速电子轰击物料使之加热熔化的电炉。在真空炉壳内,用通低压电的灯丝加热阴极,使之发射电子,电子束受加速阳极的高压电场的作用而加速运动,轰击位于阳极的金属物料,使电能转变成热能。因为电子束可经电磁聚焦装置高度密集,所以可在物料受轰击的部位产生很高的温度。电子束炉用于熔炼特殊钢、难熔和活泼金属。

楼主:

归隐的SR71 大侠你好

佩服归隐大侠!连想用做什么都了解,厉害。原这种材料是用化学法生产,周期长,费用高。
我们需要一种将电子束熔炼炉和等离子束熔炼炉和二为一的真空炉。如在欧洲买需几百万欧元(几千万人民币)现想在国内找生产厂。所以想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以方便以后工作沟通。

网友:

我在飞大虾:

有几点愚见: 用熔炼法生产高纯硅时,基础原料的纯净度要比较高,现在的成品纯净度仍低于化学法,但产量大,成本低。

国内这种炉子正在仿制,主要是炉子的材料和控制系统还不行,估计一年之内会有产品,具体谁会先仿出来,不知道。

一旦中国仿制成功,这东西马上就会成为无利可图的项目,要上,还是趁早,进口设备也能挣钱。

楼主:

归隐的SR71 大侠你好 即使现在定购进口设备也要等最快10个月才能到港。之所以想选择国产的也是为了节省时间。现公司生产基础原料。提纯后的产品需求大的惊人,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现北京有色研究院可生产300KW的炉,我们感觉小点。归隐大侠可否告知其他防制公司的联系方法。我们可带其参观进口设备。

网友:

我在飞你好:

你说的那种在国内就算不小的了,我了解的情况是,大型控制器的问题一般都解决不了,另外,国外好像又有了新的冶金法的工艺,国内一些人还在观望,是发展现有的工艺,还是跟着洋人走新工艺,有进一步的东西,我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