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牌号SS400D是什么材料,物理性能---[请教]

楼主(2007-07-05):
如题。
注意是SS400D ,不是SS400
3q

网友(2013-04-06):
个人觉得应该还是Q235-A为主 ,后面带一个D 是改良了某些元素的含量,导致某些特性的改变

网友(2013-05-10):
ss:是指压延钢材。SS400D:精度.表面粗度良好,可现货使用或切小段使用,属用机械构造用碳素钢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