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液压系统振动的一些看法

楼主(2007-07-05):
现在大的液压系统一般都采用高-低压的2个泵组配合供油的(或者更多),当你们发现高压泵单独供油加压和保压时,振动特别厉害,一定不要忽略检查泵组的溢流阀,往往就是溢流压力在工作一段时间后,跳到一致去了,随着一致的脉动,产生了 比之前大好几倍的共振,之前的发过一贴,就是这类问题,许多高手给过很多意见,却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最后在检查几天以后,才发现就是这个问题,希望能对大家有 所启发

网友:

好帖,经验的总结,值得大家发扬

网友:

好帖,值得大家发扬

网友:

好贴!改天也检查一下,油泵振动得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

网友:

值得我们去思考

网友(2010-10-29):
好贴,楼主的总结让我们受益匪浅,任何小细节都决定大事故!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种现象,哪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
检查溢流阀?然后对溢流阀的溢流压力进行调整?

网友:
受益了,多谢楼主,THX

网友:
要特别注意气穴,噪音的一个主要因素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楼主了。下载了哈

网友:
我这里碰到过类似问题,双系供压时出现震动和啸叫,最后发现是节流阀引起问题,共振现象很复杂啊!

网友:
一句话,功率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