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壁厚计算公式---[请教]

楼主(2007-07-05):
公式是怎么推导的.谢谢了哈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流体力学静力学部分,核心思想是做一个剖面,看剖面的受力。要求所受应力小于许用应力

网友(2007-09-24):

δ=P×D/2/σ,式中δ是管子壁厚,P是压力,D是管子内径,σ是管子材料的抗拉强工除以安全系数。安全系数一般取码3~4。

网友: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网友(2017-01-11):
受外部压力的管道壁厚又该怎么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