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磨成型加工---[图,请教]

楼主(2007-07-05):
加工一个如图形状的工件槽内形状,要将砂轮修整到何种形状较为有效率?如何分配磨量?

楼主:

直接看图可能不是很清楚,请右点图选择在新窗口打开链接会清楚点.

网友:

你想用平面磨?
不能实现的

用光曲磨吧~

网友:

用滚轮修正砂轮后,平磨肯定可以加工的~~

网友:

修一个成型砂轮  多浪费钱啊  浪费砂轮  浪费时间  浪费人力

这么多下来 综合比较还是光去磨好~

网友:

那就要看实际的工件数量了哦(线切割慢走丝其实也是可以的了哦,不过价格更加的高了)

楼主:

这是一种端子刀的外型,用来冲紧端子和线头的,我是在一个专做这种工件的地方看到的,那里只有磨床加工的,而且是相当老土的那种,事实上目前很多小型加工店都不会有很好的设备的,大多就是70年代左右的机床.

楼主:

平磨加工是一定可以的,我现在所困惑的是成型砂轮要修到什么样子,还有7MM磨下来砂轮会磨损,如何处理磨量

网友:

没办法  我帮不了忙了

我所能想到的  跟实际比较下来比较成本  还是用专用的机床好~

楼主:

大R怎么做?先开好小的再开大的还是先开大的再接小的?大的是一刀出来还是分两次一次做一边?

网友:

用CNC平面磨床,应该可以做的吧

网友:

我想先用铣床或插床进行粗加工可能会好一点儿吧?

网友:

线切割比较快,看你的精度,应该可以用快丝加工

楼主:

我想也应该是先快丝再磨床光刀的好,但如果要求完全由磨床加工时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2007-10-26):

砂輪的外型要求,就是要修到工件形狀的一半,先盡量將多餘部份除去,
再用成型砂輪作精加工,之後反轉工件再作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