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针轴承各部分的结构和功能---[请教]

楼主(2007-07-05):
现在见到一滚针轴承由内、外挡圈及中间滚动体组成,不清楚内外挡圈的不同是为什么?对各种轴承的构造及作用不甚清楚。

请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本想传张像片上来的,但不方便!这个轴承更像是推力轴承!只不过中间不是滚珠而是滚针。

网友:

标准的滚动轴承结构为,内外圈,中间是带保持架的滚动体。

3 P i' h) y" Q" [

轴承一般有四大功能,但主要是减摩作用。常见的情况是外圈静止,内圈跟着轴一起转(也有例外,比如发动机曲轴等)

所以一般情况下,外圈静止主要起定位作用,内圈和轴紧配随轴旋转,说白了,其实外圈提供了一个经过严格加工的外滚道,内圈提供了一个内滚道,滚子起的作用就把滑动摩擦转为滚动摩擦,保持架起到保持滚子的作用。

# ] p

以上是最基本轴承结构作用,其实轴承种类不同,应用情况不同,变化非常大。滚针而言,经常看见没有保持架的滚针轴承,甚至没有内外圈只有针,球的话,比如应用于汽车转向管柱的零游隙球,结构就非常特殊,冲压外圈内填橡胶再加单独滚道。

总之,要视具体应用情况而定的。

网友(2007-09-11):

如果是推力片轴承,那可能是满针的一种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