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油墨的厚度?---[请教]

楼主(2007-07-05):
请教高手,如何测量印刷机墨层厚度,精度为0.005mm以上

网友:

先用微米千分尺测量要印刷物体的厚度,印刷好了再测,应该能得出结果吧?

网友:

这个是不是要用什么感应测量?

网友:

有卖专业的微厚度膜测量仪的,由电容和电感的,选一下就行了。

楼主:

4楼能推荐一下这种产品的品牌嘛

网友(2007-08-19):

如果是印刷好的再测,
可以用测厚仪
可以问一下: 南通飞世尔 (Fischer)

网友(2009-02-03):
可以用油墨定性仪或展墨机来简介的计算出油墨的厚度

可以用油墨定性仪或展墨机来间接的计算出油墨的厚度.原理就是已知油墨的体积,然后利用仪器将油墨印刷到纸上,通过测量印刷出图文的面积,从而可以求出油墨的厚度。

网友:
可以用膜厚仪测量,手机外壳喷涂时都要进行测量的。

网友:
我能把它给称出来,只要买一台万分位的好天平就可以搞定;这办法够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