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有几十份图纸流动,如何实时获得生产进度?

楼主(2007-07-05):
工厂管理,如何实时获得生产进度,每天有几十份图纸流动。

网友:

有钱可以上ERP系统,随时跟踪产品流程,小厂不行,

网友:

ERP

网友:

我原来公司使用一个这种专用软件就很好啊,输入图号,加工到什么程度,工件在哪个工位都知道。不过我不记得叫什么了。做工艺的应该接触比较多。做项目可以用PROJECT。

网友(2018-06-21):
我们厂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