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弹性垫圈为什么能起防松作用?

楼主(2007-07-05):
弹性垫圈能起防松作用是因为它侧面的开口不在同一平面上吗?

网友:

是因为其弹性给螺母一个反力是结合面贴紧进而起到防松作用。

网友:

对,增加一个螺纹的内应力,起到防松作用,对吧

网友:

弹垫防松主要是应用它的弹力了,当然,扭紧力矩不可过大,过大就为平垫了,失去了防松作用,扭紧力矩过小也起不到防松作用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讲解受益匪浅

网友(2010-08-12):
预紧时,弹性垫圈被压偏,当螺栓松动时,弹性垫圈张开,可以部分补充预紧力。
弹性垫圈的效果并不好,只是没有弹性垫圈的1.6倍。相比之下尼龙嵌套螺母可达60多倍,对顶螺母可达80多倍,唐氏螺纹紧固件可达弹性垫圈的一千多倍。
另外,弹性垫圈与尼龙嵌套不适用于大螺栓,因为螺纹强度与直径成平方关系,而弹性垫圈和尼龙嵌套随直径增加力量增加较小。对顶螺母与唐氏螺纹大小都适用。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制图中往往镜像的时候将弹簧垫圈开口画反了,这是个错误,当被压缩后不能回复原状,弹簧垫圈失效。

网友:
弹性给螺母一个反力是结合面贴紧进而起到防松作用。

网友(2010-09-28):
路过 我是来学习的 请多多指教

网友:
我小的时候(5,6岁吧)不知道,还以为是垫圈坏了,而且被弄分开不在一个平面内!

网友:
我小的时候(5,6岁吧)不知道,还以为是垫圈坏了,而且被弄分开不在一个平面内!
引用 网友A:

呵呵 蛮有趣的 ,  其实是把弹力转换为摩擦力, 摩擦力是反向的 就可以起到放松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一个反力存在,使其防松

网友:
有左旋螺纹,但好像从没见过针对左旋螺纹的弹簧垫圈。

网友(2007-07-06):
谢谢大家的讲解受益匪浅
版主这样就受益非浅啦!厉害!

网友(2010-09-29):
弹簧垫圈一方面通过自身产生的弹性力增加螺母与螺杆的摩擦力,另一方面弹簧垫圈自身也会对螺母产生摩擦力,防止螺母松动。

网友:
因為其簧力將螺絲產生預壓作用。

网友:
增加预紧力的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最近还在跟车间里的一个老技师争论这事,他认为弹簧垫圈起防退作用在于开口斜面,两个突出的边可以刺入工件和螺母以此防退,所以他认为凡是用了弹簧垫还用平垫的就是不专业,是错误的!
我跟他说了弹簧垫圈的作用是预紧,斜面只是得到预紧力的一种手断(所以也如13楼说的没有左旋弹簧垫圈),至于放平垫是解决大孔着力的问题,尤其是长孔是一定要放平垫的。
说服不了他,但我是不准许他只放弹垫不放平垫的做法的,只许可在孔也螺柱配合很紧密的地方许可。

网友:
大家分析很有道理的,画图时有的朋友易把两斜线的方向画反的。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