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常见的圆钢是不是45#钢

楼主(2007-07-05):
在各种资料里看到钢材的牌号,性能,可俺新手与实际中对不起来,市场上常见的圆钢/钢筋是不是45#钢?不是的话,那会是什么型号?

% K/ Z6 k! i# m g8 A" A

常见圆钢\钢筋能热处理吗?多谢指教了

网友:

市场圆钢以20#,35#居多,45#的有些型号规格不太全,这与市场需求量有关系的,也与地理位置有关系;不知是那种热处理方式?是不是需要其硬度?

网友:

最常见的圆钢一般是A3和45号,钢筋是一般的碳素结构钢。

网友:

钢筋热处理干吗用?

网友(2007-11-18):
45#通常用在机械的传动装置上,市场上的卖的钢筋通常是Q235材质的!

网友:
市场上20#的钢材是比较少的,一般都是235与345的,用于机加工的是45#的较多。

网友:
补充一下,楼上大侠,Q235与345多用于模具制造,45则用途广泛得多了比如研磨后做镀Cr标准轴,销钉,冷拉棒等

网友:
45#钢属于调质钢,多用来做锻造毛坯的原材料.毛坯加工完后,进行退火处理,再进行切削加工,零件成型后调质处理,达到零件所需的机协性能.象汽车用的万向节叉,就是用的45#

网友:
圆钢以20#,35#居多,钢筋的话好像用Q235 Q345材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