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装配中的轴承座内孔和轴承的间隙多少合适?---[请教]

楼主(2007-07-05):
粗中轧区的辊装配中的轴承座内孔和轴承的间隙多少合适?

4 |5 d T' @* u1 e+ M

近期看到粗中轧区的辊装配中的轴承座内孔和轴承的间隙为0.50~0.65mm.  这么大的间隙,轴承是否能够正常工作呢?

我对轧机的工作要求知道的太少,但图纸上给出的轴承座内孔和轴承的间隙之大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请各位解惑。

网友:

一般径向单元:H7左右.如果是止推单元,轴承座内孔和轴承的间隙为0.50~0.65mm很正常.必须大间隙.

楼主:

谢谢你的答案,还有一个请教: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既然止推单元中轴承座内孔和轴承的间隙为0.50~0.65mm很正常,那么50道间隙和1.5mm间隙的效果就是否没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2007-11-09):
我想你的图纸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轴承配合的目的在于使轴承内圈或外圈牢固地与轴或外壳固定,以免在相互配合面上出现不利的轴向滑动。这种不利的轴向滑动(称做蠕变)会引起异常发热、配合面磨损(进而使磨损铁粉侵入轴承内部)以及振动等问题,使轴承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因此对于轴承来说,由于承受负荷旋转,一般必须让套圈带上过盈使之牢固地与轴或外壳固定。
轴及外壳的尺寸公差
公制系列的轴及外壳孔的尺寸公差已由GB/T275-93《滚动轴承与轴和外壳的配合》标准化,从中选定尺寸公差即可确定轴承与轴或外壳的配合。

网友:
根据装配经验,轴承能够正常工作。这么大的间隙可能是为了方便维护。你是用在粗中轧区的辊。想想它的速度,散热。

网友:
H6级

根据经验,轴承孔的公差取H6级是较合理的,考虑维护方面可以放到H7级!
从没听说过有0.5的间隙,0.05对一般基本尺寸来说,已经很过分了!

网友(2008-10-07):
应该过盈配合才对0.5-0.65太大了没法装呀

网友(2022-03-06):
这里似乎有点误会,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轴承内孔与轴之间的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