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孔距公差在0.02以内的用什么量具?

楼主(2007-07-05):
我现在 对测量 孔距公差在0.02以内的  不知道该用什么量具
大家都用哪些 量具  ?  请赐教

网友:

投影仪!

楼主:

如果在没有 投影仪 以及 三坐标 及其他电子测量设备 的情况下 如何能测量呢

网友:

用精度高的三坐标可以测量的,还有,用传统的方法,拼块规打表,只不过要用千分表

楼主:

那如果 孔径 很小的话 比如φ2 以下  打表恐怕 很难了

网友:

卡尺就可以判读0.02以内,也可以用标准芯棒插入孔内用千分尺量,或者对块规用杠杆千分表.方法太多了,这个精度用不着先进设备.

网友:

可以使用孔距电子塞规(0.001),海太可以做,在线检测。

网友:

你的孔距是多少?如果是一米以上,你要想选择量具很难的。

网友:

有高度仪

如果东西多的话就做个专门的检验工具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测量两个圆心之间中心距)里我发的贴子

网友:

没有投影仪,三次无,你们公司有一次元,像高度规样子的,如果还没有买一把中心距卡尺就可以搞定了,方便快捷!!

网友(2008-01-30):
建议用三坐标吧

网友:
再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判定是不合理的

网友:
我觉得,要测准,可以用测高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