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如何取消与原来零件的参照关系?---[请教]

楼主(2007-07-05):
请问:

在一个组件中,已经有一个或几个零件,然后我新建一个零件,并且这个零件在创建特征的过程中参照了已有零件。当新零件设计完成后,如何取消与原来零件的参照关系?现在我都是把新零件删除后再添加进来,感觉这方法很笨。

特请教高手,望知道的朋友指教一下,多谢了

网友:

直接在组建里新建零件,如果使用“空”选项,则零件是没有3个参照平面的,所以零件没有办法直接重新装配,如果用“复制”项,或装入一个有参照平面的空零件,然后通过“修改”或“激活”去编辑零件,做好后应该可以直接装配。

楼主:

我的意思是零件做好后如何去除参照关系,因为有时候被参照的零件更改后会导致错误,所以要去除参照关系,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样处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