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压铸件电镀铬后表面总是有纹和小点---[请教]

楼主(2007-07-06):
镀压铸件电镀铬后表面总是有纹和小点,怎么解决?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2007-08-08):

    可能是掉膜

网友:

前处理不当

网友(2007-11-13):
可能是模具没有做好.导致后处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