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末加热后粘在20#钢的轴承上,如何去除---[请教]

楼主(2007-07-06):
少量的铝末因为加热的原因,粘在了20#钢的轴承上,

问如何能去除那些铝末,,,

请高手指教?

, d3 g T% B4 `1 h( z

用沙纸擦也可以,,可是效率不行,,能不能用酸洗?

网友:

你可以试试用氢氧化钠溶液擦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