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pro/e出什么问题了??

楼主(2007-07-06):
pro/e一修改零件特征 马上PRO/e整个程序都自动关掉了。

高手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Re: 看看我的pro/e出什么问题了?

可能是内存方面的原因把

网友(2007-08-14):

应该是内存问题,运行PRO/E,如果图纸稍大的话,需要1G以上内存。而且一次操作数据量太大的话,也会突然关闭,CAD,CATIA,都有这种情况。

网友(2008-05-20):
会自动关闭的,真的很烦啊

网友:
对这个问题无解
用proe要保证有经常保存的好习惯
我在这个问题上就吃过大亏

网友:
proe每保存一次就会增加一个文件,也挺烦的,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
这种问题说不清,再说我们用的也不是正版。盗版的版本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