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组装吊车?---[请教]

楼主(2007-07-06):
各位大虾,偶有个菜菜的问题要问:

1.偶要做一个如行车一样的可以移动的吊车,就是个吊架+一个可以上下的电葫芦 ,横向可以用人力移动;

2.问题是 车间门比较矮,大约为2000mm,而吊车高度大约需要在3000mm左右,如此只能够把吊车分开来组装使用;可能要分两节,问题是 :车间门如此矮,吊车进去后无法组装,因为吊架很重,大约有300kg。没有任何的动力,叉车也进不去,能够进去的只有人,以及小拖车可以拖动。不可能让工人抬起来安装,实在太重拉。

请各位大虾给个方法安装 。谢谢

网友:

用土法吧.用枕木和千斤顶慢慢装吧.呵呵

网友:

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先在车间立一支架,用导链进行作业.这样安装电动葫芦也方便.

网友:

楼上的注意不错

网友(2008-08-11):
如果厂房内有能承重300公斤以上的梁,直接挂导链葫芦就可以进行组装了。或者有重载升降平台就更方便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全面

网友:
1、用祖先的老办法,竖桅杆。先放倒装好,然后用葫芦立起来。2、如果有起重量大于500公斤的液压升降平台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