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齿轮和铸造齿轮在制造上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7-07-06):
锻造齿轮和铸造齿轮在结构和工艺制造上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吗?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吧,反正都是一次成型,肯定还是有区别的,是不是尺寸不一样啊,锻造齿轮好象比较简单,而铸造比较复杂吧

楼主:

锻造毛坯的外型尺寸相对较小,铸造毛坯的尺寸较大;

楼主:

铸造齿轮一般也比锻造齿轮要复杂些

网友:

铸造:熔融的液态金属填满型腔冷却。制件中间易产生气孔。
锻造:主要是在高温下用挤压的方法成型。可以细化制件中的晶粒。
性能的区别。
锻造时,金属经过塑性变形,有细化晶粒的做用,切纤维连续,因此常用于重要零件的毛丕制造,例如轴、齿论等。
铸造对被加工才料有要求,一般铸铁、铝等的铸造性能较好。铸造不具备锻造的诸多优点,但它能制造形状复杂的零,因此常用于力学性能要求不高的支称件的毛丕制造。例如机床外壳等。
由此可知用这两种方法加工出来的齿轮的区别了吧!

网友:

非常感谢

网友:

铸造能做结构复杂的东西,但力学性能就不如锻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