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Cr18Ni9和16Mn的焊接---[请教]

楼主(2007-07-06):
我工厂现在要焊接0Cr18Ni9和16MN ,  0Cr18Ni9的板厚为20MM , 16MN的板厚为2.5MM

 W

现在公司用的是焊条,但变形比较大一些,我想用变形小的焊接手段和工艺,请各位老大指点迷津呀!!!!!!!!!!!!!!!!!

网友:
Re: 0Cr18Ni9和16Mn的焊接!!!!!!!!!!请教

看地不是很明白,是贴在一起,用0Cr18Ni9作衬里,用16MN作结构层吗?焊接和使用有关系。

网友:

是对接焊缝吗?用MAG焊(CO2或AR+CO2混合气体)选用不锈钢药芯焊丝(YA102),变形会减少很多,再者,就是在薄板侧加刚性加强筋会更好。

楼主:

各位老大们,我没说清楚,(其实这是个军工的产品,具体是什么我不能说,呵呵) 是搭接,主要的要求是密封要求,要打水压,还要防止变形,如果要MAG焊接,具体的参数要多少?是全位置焊接

楼主:

我工厂现在要焊接0Cr18Ni9和16MN ,  0Cr18Ni9的板厚为20MM , 16MN的板厚为2.5MM

: }6 T A ^! f; D, }

现在公司用的是焊条,但变形比较大一些,我想用变形小的焊接手段和工艺,请各位老大指点迷津呀!!!!!!!!!!!!!!!!!

各位老大们,我没说清楚,(其实这是个军工的产品,具体是什么我不能说,呵呵) 是搭接,主要的要求是密封要求,要打水压,还要防止变形,如果要MAG焊接,具体的参数要多少?是全位置焊接

网友:

楼主可选用如下参数进行评定试验:

焊丝选用E31OT-X,电流:120~150A,电压:18~22V,焊丝直径:φ1.2,CO2气体流量:10~20L/min

楼主:

黄河拜大哥,E31OT-X是什么焊丝呀?我不懂,那个厂家的焊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