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焊接件去应力退火---[请教]

楼主(2007-07-06):
附件中的车体需去应力退火,

想请教如何制定其退火工艺曲线

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保证退火后的变形量最小?

(小弟只是机械设计员,对具体退火工艺了解少,若大虾们能帮制定一份工艺曲线,小弟将万分感激!!!)

网友:
Re: !!!求助!!!大型焊接件去应力退火

很小的车架,你现在是什么炉子,烧什么?加热的速度是多少,说说。

楼主:
Re: !!!求助!!!大型焊接件去应力退火

用的是电退火炉 加热速度不太清楚

网友:
Re: !!!求助!!!大型焊接件去应力退火

假如不知道加热速度,还真不好写退火工艺卡。

看你的件的厚度都很薄,焊缝也小,大约每分钟升温7--12度都行,估计电的小于这个速度,升温到相变温度,保温一定时间,再按升温速度降下来,基本就行了。

说具体的工艺曲线,还是要先说是什么炉子,和炉子的曲线,现在这样说不太严谨。

楼主:

先谢了  问一下保温多长时间呢?

网友:

保温时间和退火后的残余变形有一定的关系,没详细看你的图,估计有2.5--3.5小时就行,严格说的话,还有再看图。

楼主:

感谢您的讲解,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仍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1 升温速度(7-12度/分) 若我的炉达不到此速度 是否意味着我应该以炉子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进行升温?

2 保温时间(2.5-3.5小时) 对我的件来说,是时间长好呢还是短点好(即偏向2.5呢还是偏向3.5),还是2.5-3.5基本差不太多?

3 为了保证最小变形,在进炉前放置车体的时候是否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以上问题简单说一下就可以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