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密儀---请教

楼主(2007-07-06):
<>大家好,請教氣密性測試知識方面的內容,還有氣密儀的選擇等 !謝謝了!

网友:
Re: 氣密儀

是恻内部,还是侧外部呀!

楼主:
Re: 氣密儀

測量內部

网友:
Re: 氣密儀

能透露一下技术要求的细节吗?我不问你是给谁做,假如完全不冲突,我可以告诉你技术问题。

网友:
Re: 氣密儀

我公司有气密检测设备,采用两种气压保压一定时间分别对工件进行漏气检测,检测仪是选日本的(制作设备厂家说他们曾经也生产过检测仪,但性能始终不稳定)。我认为选择切换阀也比较重要。最近那台日本进口设备在检测工件时数显总是正直而不合格报警,检查检测仪器OK(设备上自带了直压试检测仪),结果就是那切换阀有脏东西产生漏气进入了工件。 归隐大侠能够告诉我检测仪的工作原理和构成吗?(我对那一粘了电的东西总不开窍)

网友:
Re: 氣密儀

羚羊大虾:因为不知你用的东西的具体参数和阀组结构,不好妄加评论,

我说一下我的东西的工作原理,我们是外加压测量工件渗漏的设备,有几种工况:

1  加压后封闭保压工况,用计算机分析样条曲线,根据数学模型判断工件能的渗水量。

2  加压以后分级恒载,精密补压,超稳定状态下,用渗漏和湿度仪表检测渗水。

3  还有其他方式。

我在论坛上有一帖,精密压力系统的控制就是这东西里的一个部件,好像论坛上没人搞这东西,连评判的人都少。

网友:
Re: 氣密儀

谢谢归隐大虾,原来发过图纸在社区(http://bbs.cmiw.cn/forums/55759/ShowPost.aspx)。现在设备上用的是日本MC的检测仪。

网友:
Re: 氣密儀

谢谢羚羊,有时间我拜读一下,等我看过再作评论。谢谢!

网友(2007-11-02):
ATEQ是一家法国企业..在测漏仪器来说.是不错的,
网站为:http:www.ateq.com.cn
请查阅.

看了您的要求:加压以后分级恒载,精密补压,超稳定状态下,用渗漏和湿度仪表检测渗水

不知您是检测气密性.还是用液体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