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级塑料模具设计师知识试卷

楼主(2007-07-06):
一、判断题(共15题。将判断结果填入答题卡中,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2分,满分30分。)

1、在相同齿数的情况下,直齿圆柱齿轮模数m越大,分度园直径越大。

2、塑料制品在充模流动方向上和垂直流动方向上的收缩率是一样的。

, m e' V0 f0 d

3、曲肘式注塑机和直压式注塑机相比较,前者提供的锁模力较大,后者防止动模板变形的能力较大。

4、成型薄型较宽的透明制品,常采用扇形浇口,可以减小制品的内应力。

5、潜伏式浇口应该设计成尖圆锥形。

6、热流道系统主要由热流道板、热嘴、温控器组成。

7、排气钢是一种新型的模具钢种,利用它可以改善模具困气的情况。

8、浇口应该设置在塑料制品比较薄的地方,这是为了便于补偿制品冷却收缩。

9、组合式型腔侧壁挠度与侧壁厚度的平次方成反比。

10、气体辅助注塑成型(GAIM)通常使用的气体是氮气。

( l8 e X' l$ m. ]6 A

11、有限元法是目前模具CAE中的基本方法。

12、使用液压抽芯机构,抽芯距离大,动作时间灵活。

13、电火花加工中,相同条件下,使用石墨电极的电极损耗大于紫铜电极。

14、车削细长轴时,为了减小径向切削力,避免工件产生弯曲变形应减小车刀主偏角。

15、蚀纹(皮纹)加工是一种电化学加工方法。

楼主:

二、单项选择题(共20题。选择正确的答案,并将答案填入答题卡。每题2分,满分40分。)

1、关于零件标注,以下说法不恰当的是??。

A、尺寸不能多                           B、尺寸可以封闭

C、尺寸不能少                           D、表达清楚的情况下,视图数量尽量少

2、某模具流道凝料重20克,制品重15克,型腔数为8,优先选用以下哪种注塑量的注塑机???

A、50克                                B、100克

C、200克                               D、500克

3、一般地,比表面积最小的流道断面形状是??。

A、梯形                                 B、半园形

C、矩形                                 D、圆形

4、热塑性塑料熔体??。

A、是非牛顿流体                         B、是牛顿流体

C、流动过程中表观粘度不变               D、流动过程中温度不变

5、对于气体辅助注塑成型(GAIM),不正确的是??。

A、制品残余应力降低                     B、模具成本降低

C、制品综合性能提高                     D、消除或减少缩痕

6、目前主流模流分析软件可以完成的分析是??。

A、压力降分析                           B、温度降分析

C、困气分析                             D、以上皆是

楼主:

7、某套模具中,制品及流道在分型面上的投影面积为10000mm2,型腔平均压强为80MPa,请选择合适的注塑机吨位??。

A、50吨                                B、80吨

C、150吨                               D、500吨

8、使用顶管顶出时,已知顶出行程为20mm,那么,镶针和顶管的配合长度设计较好的是??。

A、10mm                                B、25mm

C、50mm                                D、100mm

9、普通斜导柱抽芯机构中,增大斜导柱斜角会??开模距离,减小斜导柱斜角会??夹紧力。

A、降低、提高                           B、降低、降低

C、提高、降低                           D、提高、提高

10、互换性是指??规格的一批零件中,任取一件,??选择和修配,都能顺利地装配到机器上,达到设计规定的性能要求,这样的一批零件就称为具有互换性的零件。零件具有互换性,不但给机器装配、修理带来方便,更重要的是为机器的现代化大生产提供了可能性。

A、不同、不经过                         B、同一、经过

C、同一、不经过                         D、不同、不经过

11、斜滑块内侧抽芯机构(斜顶抽芯)在开模时,斜滑块(斜顶)除了??运动外,还完成??运动,从而在完成顶出制品的同时,完成内侧抽芯动作。

A、纵向顶出、纵向抽芯                   B、横向顶出,横向抽芯

C、横向顶出、纵向抽芯                   D、纵向顶出、横向抽芯

12、一般地,对塑件表面粗糙度影响较大的除了??外就是模具温度,??模温可改善塑件表面状态。

A、型腔表面加工质量、降低               B、型腔表面加工质量、提高

C、模具结构、降低                       D、模具结构、提高

楼主:

13、某制品一关键中心距尺寸为10±0.10mm,收缩率为1%,模具设计时,该成型尺寸设计较好的是??。

A、10.00mm                              B、10.05mm

C、10.10mm                              D、10.15mm

14、以下常见塑料的收缩率由大到小正确的是??

A、PC>OM                             B、PP>ABS

C、PBT+30%GF>OM                    D、ABS>E

15、使用潜水口注塑ABS材料,关于潜水口角度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潜水口中心线与开模方向可以呈15°    B、潜水口中心线与开模方向可以呈30°

C、潜水口中心线与开模方向可以呈45°    D、潜水口中心线与开模方向可以呈60°

16、热流道技术是利用??的方法,使从注塑机喷嘴起到模具型腔为止这一段流道中的塑料一直保持??状态,从而在开模时只需取出产品,而不必取出水口料。

A、加热、熔融                           B、加压、玻璃化

C、加热、玻璃化                         D、加压、熔融

17、渗氮是模具热处理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它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工件??硬度,硬化深度可以达到??。

A、表面、1mm                           B、表面、10mm

C、心部、1mm                           D、心部、10mm

18、一些注塑模具的成型部件采用镀铬处理,可以达到的目的是??

A、提高硬度                             B、防腐

C、改善熔体流动性                       D、以上皆是

19、1/20和1/50的游标卡尺,主尺和副尺每小格之差分别为??和??。

A、0.50mm、0.20mm                      B、0.05mm、0.02mm

C、0.02mm、0.05mm                      D、0.20mm、0.50mm

20、常见的五轴加工中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可做??,一种是工作台可做90°旋转。

A、主轴、90°旋转                       B、主轴、平面运动

C、夹具、90°旋转                       D、夹具、平面

楼主:

三、问答题(共2题。请将答案填入答题卡。每题15分,满分30分。)

1、请给出下面滑块的合适加工工序及简要的加工技术要求。注:该模具产量较大,尺寸精度要求较高。

楼主:

2、根据下面模具装配图,完成问题:

⑴、写出①到⑤共五块模板的名称(提示:该模具为三板模)。

⑵、请解释图示的机构名称及其可以完成的功能。

网友(2007-08-21):

有答案吗

网友(2007-09-29):
有没有WORD版本的?

网友:
对啊,楼主有答案吗?要是有答案就更好了

网友(2007-10-30):
把答案也传上来阿??

网友(2009-04-08):
答案有吗   我13524751570

网友(2009-10-29):
建议楼主把答案传上来。能传个附件(试卷和答案)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