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激光切割用的气体---[请教]

楼主(2007-07-06):
    各位大侠好,小弟不是从事激光切割的,只是对激光切割比较有兴趣,所以提的问题要是比较弱智,

或说了什么外行话,请各位不要见笑。

c" n L# x, A

    我听说一台激光切割机要用好几种气体,我现在知道的就是用CO2在谐振腔进入高能态激发出激光,

1 K% x, H9 ` p9 j

然后用氮气或氧气吹切缝中的气溶胶和金属残渣并对聚焦镜进行冷却。

问题1:用氮气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工件的切边氧化吗?

问题2:用氧气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使切边氧化吗?氧气在处于高温切缝中会不会有神么其他作用?

           如果工件需要另做表面处理(比如镀铬),能否用普通的压缩空气代替氧气或氮气从喷嘴喷出?

问题3:谐振腔里装得是纯CO2吗?我怎么听说除了二氧化碳之外还有一些氙气?难道这些氙气不会影

           响激光的波长吗?

问题4:我见过一种激光切割机(可能是德国通快的3030),在切10mm厚钢板时先是用绿色的光打孔,

           然后用红色的光切割,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5 I; Y& j% b U/ x$ h5 w

问题5:飞行光路的激光切割机和普通的用滚珠丝杠驱动工作台移动,而激光器喷嘴不动的激光切割机各

           有什么优缺点?(就是AMADA和普瑞马我不知道型号)

先问这么多吧,希望各位能不吝赐教,帮我扫盲,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希望高手看到帮助我!

网友:

问题1:用氮气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工件的切边氧化吗?

不是

问题2:用氧气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使切边氧化吗?氧气在处于高温切缝中会不会有神么其他作用?

           如果工件需要另做表面处理(比如镀铬),能否用普通的压缩空气代替氧气或氮气从喷嘴喷出?

用氧气的目的是使零件冷却,单形成一把气刀把材料切开

问题3:谐振腔里装得是纯CO2吗?我怎么听说除了二氧化碳之外还有一些氙气?难道这些氙气不会影

           响激光的波长吗?

氙气是保护气体,没有研究过是否两种气体混合在一起。

问题4:我见过一种激光切割机(可能是德国通快的3030),在切10mm厚钢板时先是用绿色的光打孔,

           然后用红色的光切割,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那是在切割极小的孔,应该用的是小功率切割

问题5:飞行光路的激光切割机和普通的用滚珠丝杠驱动工作台移动,而激光器喷嘴不动的激光切割机各

           有什么优缺点?(就是AMADA和普瑞马我不知道型号)

飞行光路更快,你所说的喷嘴不动应该是喷嘴只有一个轴,台面一个轴。

楼主:

强烈感谢落花斑竹的指点!
1  请问能否用普通的压缩空气代替“使零件冷却,单形成一把气刀把材料切开”?
2  请问您的公司使用的激光气体(氦气 二氧化碳 氮气)是分三个瓶子装的,还是一个瓶子装得?一瓶子混合气大概多少钱?
3  激光切割的气溶胶和残渣可以从切缝中被吹走,请问激光雕刻操作中的气溶胶和残渣如何处理?它没有切缝啊。

问题虽然有点多,还得烦请您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氧气在切割高碳钢时有的最多?
问题5:飞行光路的激光切割机和普通的用滚珠丝杠驱动工作台移动,而激光器喷嘴不动的激光切割机各

有什么优缺点?(就是AMADA和普瑞马我不知道型号)

个人认为激光器喷嘴自动检查的比较好!比较安全!可以减少很 多机械事故!

楼主:

我想由于板材有可能不平整,激光喷嘴边上是不是应该附带一个激光测距仪?用以保证焦点和板材的相对距离?就像照相机里面CCD防抖系统的原理一样。

网友:

问4脉冲穿孔然后切割 割小孔的时侯厚板都是这模式
看你的切割头的Z轴抬起高度了,建议不要切割这种板材,一尺寸得不到保证,二容易撞到切割喷嘴更严重甚至会撞到切割头。

楼主:

请问各位能否用普通的压缩空气作为切削气体,代替氧气或氮气从喷嘴喷出?

楼主:

另外,激光加工的波长为1064nm
而可见光的波长为400~700nm
也就是说用来切割的激光应该是肉眼不可见的红外光波。
可为什么激光加工时切割头会发出红色的光呢,难道那是激光测距机的光束吗?

楼主:

先顶上去
然后再请问落花斑竹,您在前面的帖子中介绍激光切割的成本,1mm厚的板材为28块多每小时,12mm厚的为30多块每小时,您指的这个成本都包括那些内容啊,包括人工成本吗?

网友(2007-08-06):

问题可是真多.多问点,我也多学点

网友:

问题2:用氧气的目的是加速燃烧并冷却板材,但是用什么气体主要看加工的要求,精度非常高的时候割碳钢也可以用氮气。
压缩空气也可以用作辅助气体,但主要针对薄板的加工,加工质量稍差一些,切口有点发黄。

问题3:谐振腔气体一般是三种混合气体,二氧化碳,氮气和氦气,不过听说某些激光器也有一氧化碳气体?

问题4:我见过一种激光切割机(可能是德国通快的3030),在切10mm厚钢板时先是用绿色的光打孔,然后用红色的光切割,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激光是不可见光,你看到的只是金属燃烧产生的光。

问题5:飞行光路的激光切割机肯定速度快,精度高。至于板材不平的高度检测,基本都是自动监测的。有非接触式的和接触式的两种,用于钣金的基本是非接触的。

2 请问您的公司使用的激光气体(氦气 二氧化碳 氮气)是分三个瓶子装的,还是一个瓶子装得?一瓶子混合气大概多少钱?
用小瓶的混合气的主要是ROFIN的激光器,消耗量少,一瓶大约1万多RMB,可以用10-12个月。
日本激光器有用混合也有用单独气瓶的。

网友(2007-09-11):

引用 网友A:
请问各位能否用普通的压缩空气作为切削气体,代替氧气或氮气从喷嘴喷出?

经过滤和冷却后可以用来切铝合金和某些非金属

网友:

问题3:谐振腔气体一般是三种混合气体,二氧化碳,氮气和氦气,不过听说某些激光器也有一氧化碳气体?

三菱的含有一氧化碳

问题5:飞行光路的激光切割机肯定速度快,精度高。至于板材不平的高度检测,基本都是自动监测的。有非接触式的和接触式的两种,用于钣金的基本是非接触的。

飞行光路速度快,精度上与其他光路没有多大区别。当然缺点是加长了光路的长度,使光束扩散的问题显现了出来。同样光路的加长也增加了损耗。

网友(2007-10-12):
红光是指向光,是用来寻找切割圆点用的

网友:
激光加工是一种热加工,在加工时会产生热影响,热量集中产生应力会使板材变形。小范围内热量过度集中会使材料产生燃烧氧化。这些都对材料有不利的影响。
根据不同材料,不同切割要求,使用不同的切割辅助气体,其目的在于得到最佳的切割质量。
切割有色板如不锈钢或铝板,一般采用氮气作为辅助气体,起到冷却及保护作用。而碳钢切割使用氧气,起到冷却及加速燃烧加速切割的目的。

——辅助气体

网友:
——激光发生器气体

一般是三种混合气体。有些激光器采用的是预混气体,也就是三种比例调和好的气体;有的则采用分离的气体,机器自带混气装置

网友:
你看到的红光和绿光都不是激光。激光是不可见的。
你所见到的光,是材料在激光频率功率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的燃烧状况发出的光,在打孔的时候所用的气体压力激光功率与切割时完全不一样,所以产生不同的光。

网友:
问题3:谐振腔气体一般是三种混合气体,二氧化碳,氮气和氦气,不过听说某些激光器也有一氧化碳气体。

日本的某一品牌的激光器是采用4种气体。多的这种就是一氧化碳。

网友:
压缩空气可以用来辅助切割。碳钢不锈钢铝都可以用。(当然要你的机器具备了这个功能)不过原厂提供的参数基本只能用于切割薄板,如果你功力足够深,也可以自己调处切厚板的参数。

网友(2011-06-19):
激光切割机使用的气体分为两类:激光发生器用气体和切割气体。激光发生器用气体一般是产生激光的,消耗量少。切割用气体消耗量大。
问题1:用氮气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工件的切边氧化吗?
切割气体用氧气是通过将融化的材料烧掉达到切割的效果,用氮气是通过将融化的材料吹掉达到切割的效果,当然就可以用第三种气体了。
问题2:用氧气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使切边氧化吗?氧气在处于高温切缝中会不会有神么其他作用?
---冷却作用
 如果工件需要另做表面处理(比如镀铬),能否用普通的压缩空气代替氧气或氮气从喷嘴喷出?
可以。1 q! b$ Z O
问题3:谐振腔里装得是纯CO2吗?我怎么听说除了二氧化碳之外还有一些氙气?难道这些氙气不会影
响激光的波长吗?
CO2,He,Ni混合气体
问题4:我见过一种激光切割机(可能是德国通快的3030),在切10mm厚钢板时先是用绿色的光打孔,
然后用红色的光切割,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俺使用的就是德国通快的3030,没见过你说的。光的颜色跟切割状态相关。不同的切板材有变化

问题5:飞行光路的激光切割机和普通的用滚珠丝杠驱动工作台移动,而激光器喷嘴不动的激光切割机各
 有什么优缺点?(就是AMADA和普瑞马我不知道型号)4 v N4 O x
考虑尺寸大小和厚度就知道了。其它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