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车电机发出声音的原因---[请教]

楼主(2007-07-07):
<>我们做实验用一个7.2伏的直流电机来作为智能车的动力。通过7.2伏的有极性电压斩波来改变电机电压从而变换车的速度。
<>斩波后直接加在了电机两端,运行时电机发出比较尖锐的声音,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斩波频率5000赫兹。
<>对斩波后的电压作平波处理的话应该加什么元器件?电机工作时有时工作在机械特性的第二象限。

网友:

楼主网友好!

1:斩波后直接加在了电机两端,电机发出比较尖锐的声音,是什么原因?

答:这是“电磁啸叫”声,是导磁体在交变磁场中,导磁体尺寸随交变磁场
发生微小变化所引起的振荡引起的,你把电机换成电磁阀,也能听到这
种“电磁啸叫”声。

2:对斩波后的电压作平波处理的话应该加什么元器件?

答:用电解电容。

syw 070711---0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