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件表面的防氧化办法---[求助]

楼主(2007-07-07):
我们做的镀锌件(普通镀锌,非六价铬)需要漂洋过海,虽然我们在离岸前对其进行包装,但在海中航行数月后,其中镀锌件难免有些就氧化了,有没有这方面的防锈涂料或喷剂,在包装前喷在镀锌件表面,可以防止这么块就生锈.或者其他办法.

网友:

涂脱水防锈油后用塑料薄膜等紧贴零件包装,彻底隔绝空气,(不知道你的零件是否造型复杂)

楼主:

零件倒不复杂,不能涂油,因为东西到德后直接进行安装了,不能搞得装机工一生油,而且也影响美观.包装我们已经采用两层了,先用"蛋糕"纸包,再用塑料薄摸包.现在的问题是不是每个都会被氧化,只有及个别的情况,可就是这及个别的影响了整批的质量.

楼主:

有没有不是太油的防锈油

网友:

可以采购溶剂快干型的封闭剂浸渍和喷涂处理,可以访问欧洋化学.

楼主:


网友:

蜡克处理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