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系数---[请教]

楼主(2007-07-07):
我是一个初学钣金的,现在想问问钣金折弯系数,有哪个帮帮忙啊?

楼主: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折弯系数怎么算,当角度过小或过大时应该怎么做?请各位能否告诉小弟,多谢 !

下面是小弟的一个事例,请各位多多帮忙!!!!

网友(2007-10-22):
试验折弯,反推系数

试验折弯,反推系数。否则是郑人买履

网友:
折弯系数真的是挺难,确实!

网友A:
剪几块边料折一下就知道了.不同的设备,不是同一批的板材,折弯系数都会有差别的,试折出来的才最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剪几块边料折一下就知道了.不同的设备,不是同一批的板材,折弯系数都会有差别的,试折出来的才最准确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2007-12-28):
板厚的 0.4T ,用於折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剪几块边料折一下就知道了.不同的设备,不是同一批的板材,折弯系数都会有差别的,试折出来的才最准确

一般都这样

网友:
确实如此。以前小看版金了

网友:
没有统一的标准,只能用自己的设备试折才准确。

网友:
大家研究问题这个态度永远都得不到真正的答案,想想他们回答的都是什么,怎么能叫人家明白,既然是交流就该把方法和问题都解决掉,不能说半句,这是很不负责的,
我所知道的,100的材料,或者其他尺寸的,
机床折一道弯,两个外尺寸相加,减掉两倍材料厚度,和100比较,大了还是小了,这就是变化的量,反过来去求,不就知道折完弯系数了,当然复杂的问题要更复杂的去探讨,系数和放的量不是一个概念,要说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方法不错,
折弯展开设计时老是算不准,有时第一次做校对好了,下次做时用同样的展开图还是有误差,很烦人的

网友(2008-01-30):
的确.
各个公司不一样的设备不同批次的板材折弯系数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看一下以前的帖子,有专门讨论板金弯曲问题,哪里讨论的更详细。

网友:
不好意思目前我的电脑没灌软体所以无法看档案
但是呢我之前也是卡在摺弯系数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数值是没有一定
只有大概值

网友:
我提供一套折弯系数,需要在折弯边的内尺寸加上折弯系数K,得到展开尺寸。
SPCC(均指折弯90度):
t=1
以下, K0
t=1.0   K=0.2
t=1.2   K=0.3
t=1.5   K=0.5
t=2.0   K=0.6
t=2.5   K=0.8
t=3.0   K=1.0

以上只是一些经验值,实际的折弯展开尺寸还需要根据材料、厚度、角度还有折弯模具等的不同而需要调整,不过那样就复杂了,所以一般计算时,可以仅使用以上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经验公式,试试吧

网友:
钣金类的手册上,确实有系数表。这种基本问题,建议还是买一本书好好看看,比较系统。
其实那些系数也是理论值,或者经验概括出来的,并不是每台机器每批板材都适用,所以还要操作者进行试制修正。
一般,我们工人都会查表或者根据经验,做样件进行调整,确认最终的修正系数

网友:
涉及的因数有材料、折弯角度、上模R角、下模槽宽、机床压力等问题,所以只有细心总结,无论什么系数、公式都是针对以上条件进行。

网友(2008-11-20):
即使你有这样的系数也要看才设备,操作人员材料等因素.所以不一定准.

网友:
不好确定,针对不同板材,只有试验几次,进行修正,才能有经验

网友(2009-05-11):
标准板才的折弯系在同样沟槽的模下都一样的,一般不会差什么的,如果发现板材不标准就要先试折,时间久了就有经验了,毕意一个公司用的材料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网友(2011-10-09):
spcc 1.2t 是什么意思啊。求教QQ1287975229

网友:
我说说我的经验   一般在4MM以类的  用的公式是A+B-1.7T   得系数 这是适应90度角    还有大角度和小角度
   大角度:用180-目标角度乘以90度的系数   小角度:用90-目标角度乘以90度的系数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所知的  也是跟别人学的    还有些其他的原因导致不准的    比如,材质  V槽大小  和操作

网友:
各家设备不同,折弯系数都不一样,这里有一张找到的图片,你看看吧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附件怎么加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