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水刀机切波华砖的磁砖经常会烂

楼主(2007-07-07):
我有一台华臻的水刀机。最近接了一批定单。是诺贝尔的磁砖。但是经常会裂开。还有开博德的精工砖也会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谢啦!

网友:

据说是诺贝尔瓷砖含铝高的原故.具体为什么不清楚!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但是用油压机切起来就不会烂。我一直头痛!我是一片800的砖。里面切一个780的圆。切了后。中间的不会裂。而四边的全部裂了。

网友:

既要考虑瓷砖的原因,还需要考虑设备及操作上的原因.

网友:

切了780mm的圆后,单边就剩10mm,不妨考虑下支撑的情况是否可靠.还有周边压的是不是太紧了.

网友:

跟材料有一定的关系吧~我们公司用水刀切割石材时~有些石材边缘平整~但有些就会刨边~

网友:

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是品牌的玻化砖就越爱切坏。主要是玻化砖在制作过程中所采用的工艺不同,一般高档砖会经过很高的温度烧结而成,这就造成玻化砖平整度高,硬度高。但也会使玻化砖内部有很大的内应力。当切割的水柱通过是,这些内应力就会释放出来,造成自爆等等现象。想解决该问题,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只能用很快的速度先切割一遍,让玻化砖中的内应力可以释放一部分。

网友:

看看加沙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修改一下切割方案,速度120mm/min,压力2600BAR,进沙220g/min.穿孔方法可以使用圆弧,压力600bar.板材要用橡皮/木夹板支持保持平面接触.防止压强过大破裂.

网友(2007-09-13):

在切割陶瓷时发生破裂? 不知道能否寄给我们一块陶瓷呢? 我们的设备是全进口,在全球属于最好的水切割设备, 我们在切割陶瓷蜂鸣片(在1毫米的金属片上贴了0.05的陶瓷)我们也没有发生破裂的的现象, 我们在切割石墨模具时也没有发生破裂的现象,不知道是否让我们公司来进行试切割呢?

网友:

780的园,四周多打一些空,最后在切割.基本上不会断.瑞士一家公司是这么做的.

网友(2009-03-27):
诺贝尔的不要一下切透了,先不打透,压力小点切一遍,然后压力大点再切

网友(2009-05-16):
是不是应力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