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尚NT11 的报警1001 SPINDLE如何处理---求助

楼主(2007-07-07):
津尚NT11 的报警1001 SPINDLE如何处理啊?主轴在旋转时会自己停止.  请高手多多指教.、

楼主:

还无人回啊

网友:

  • 建议楼主:
  •
  • 把机床厂家/机床型号/系统型号/完整的报警信息说清楚,以便别人帮助.
  •
  • 仅从以上信息,可以告诉您的:主轴报警-->引起"1001 spindle alarm" 报警信息(应该还伴有别的报警信息);
  •
  • 此时需要你检查一下主轴伺服单元上显示的报警号,对照FANUC说明书可以大致判断故障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