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叶片,非标设备设计实例2
关闭

楼主(2007-07-08):
螺旋叶片,用于制作土方钻。
共3种规格,内孔直径均为60,外径为152.4、228.6和304.8,螺距152.4和228.6。
大批量。
要求为连续叶片,不采用钣金展开焊接。

按上述要求制造了设备,制作的叶片。

网友:
Re: 螺旋叶片,非标设备设计实例2

大虾发的2个设备都跟火有关:P

网友:
Re: 螺旋叶片,非标设备设计实例2

图中螺旋叶片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网友:
Re: 螺旋叶片,非标设备设计实例2

是不是把金属叶片沿着螺旋槽子转出的?

网友:
Re: 螺旋叶片,非标设备设计实例2

一次成型不是锻就是铸吧。我猜也是4楼的办法。

网友:
Re: 螺旋叶片,非标设备设计实例2

这种螺旋叶片有专利设备可以做,由于业务需要我们曾经和镇江的一家厂子联系过,据他们介绍就是用的一个专利设备,可以制作等厚度连续螺旋叶片。该专利可以上网搜索连续冷轧螺旋叶片专利了解到,制作工艺和设备都有专利。另外,请教楼主,我们单位需要制作外径600-1000,厚度10-12,内径180的连续叶片,请问楼主是否能够加工

楼主:
Re: 螺旋叶片,非标设备设计实例2

轧制螺旋叶片是否有专利不清楚。不过当年北京理工大学和太原重型机械学院都以此项目作为重大科技成果公布过。在国外机械产品样本上则曾见过轧制螺旋叶片的宣传。
需要叶片的工厂向北京咨询过,被告知轧制设备重约30吨,需用功率30-50千瓦,入门费数十万元。

分析该产品,只需要3种规格,数量很多,可以不考虑设备的通用性,制作专机生产。
有过绕制弹簧和螺旋管的经验,想到绕制方法。
在车床上做了个胎具,用1*20的冷轧薄板做试验,可以成形。
于是按制作最大工件需用材料截面为6*123计算,设计和制作了设备。

设备的主轴用电磁调速电机通过2级摆线针轮减速机用链条拖动,最大转速3.5r/min。
丝杆螺距12mm,用挂轮联系主轴和丝杆。在丝杆端用一对气缸动作,使丝杆分别和主轴或一只带电机减速机联结,以完成拖板的工作进给或快进快退。
成形胎具夹持在主轴端,后部用尾座顶尖支承。
板料通过引导器进入胎具,用销钉固定板料。板料随胎具的转动成形后,尾座可气动横向快移,腾出成型工件由胎具脱出空间。
包括辅助时间,完成一个工件的时间约3分钟。
贴出设备的外形图,非常简单的东西。

楼主:
Re: 螺旋叶片,非标设备设计实例2

目前国内用轧制方法制作螺旋叶片的厂家不少,镇江的一家出现较晚,水平应该较高。
图示设备制造于2001年,第二年在这家工厂附近就有仿制的出现。

目前国内轧制叶片的最大规格好像外径在600以下,6楼所说规格叶片,也许还无法加工。

楼主:
Re: 螺旋叶片,非标设备设计实例2

绕制螺旋叶片,绝对是一种难登大雅之堂的小玩意,为方家所不屑。其最大不足在于叶片截面几乎与狭长板料折弯的理论截面一致,即中性面在离内径面1/3处,在此截面内,板料急剧增厚,在外则减薄。如上述直径304的一种,其截面在最内端增厚到10mm,而最外端仅剩下3.2mm。无疑是会影响到以后的使用寿命。

这与轧制叶片的号称“等厚度,完全不能相比。

好在这家工厂的产品得到用户的认可,源源足量生产到今天,创造的利润也很可观了。否则当时就要吃不饱,兜着走了。

网友:
Re: 螺旋叶片,非标设备设计实例2

俺还以为是热绕呢,原来是冷加工,惭愧~

谢谢伏枥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