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洗磷化,液压油箱两天不用就生锈了---[请教]

楼主(2007-07-08):
     各位老大们,我刚毕业参加工作,领导们就给了我一个大难题,我们公司做挖掘机的,供应商给我们供的液压油箱放在生产线上两天不用就生锈了,大家都知道,那东

西一生锈就没法用了,本来经过了酸洗磷化就不应该生锈的了,请老大们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吧,最好能给些酸洗磷化的资料,我现在缺份标准啊,帮我解决解决吧!!!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楼主指的是因普通钢板制作的油箱生锈而引起液压油污染??

1用不锈钢制作
2普通钢板制作的油箱内壁宜采用喷塑工艺

网友:

搂主,可以说是哪家的吗?
如果是用酸洗板来加工,应该会好一点。
重要看酸洗板的质量了

网友:

普通钢板制作的油箱内壁宜采用喷塑工艺 ---塑料以它耐酸碱性、附着力好、抗冲击力强、塑层均匀美观、光亮等优点。

网友:

磷化后有水残留的话几小时就会生锈。需涂油才能真正防锈。

网友:

磷化后喷一层封闭剂,生锈快的原因可能是空气潮湿,没有烘干,磷化膜质量等等原因造成.

网友A:

可以肯定是磷化膜质量的问题,好的磷化膜耐蚀性是相当好的,可以向供应商提要求,
 磷化膜的性能测试
(1)硫酸铜点滴法   所用硫酸铜溶液的成分如下:CuSO4?5H2O  4g/l;0.1mol/LHCL  13g/l;NaCL  35g/l。检测方法:常温下用棉花蘸无水乙醇,擦拭工件表面,干燥后在磷化膜表面滴点滴液,记录液滴由天蓝色变为红色的时间。
(2)饱和食盐水浸蚀检测法  将处理好的工件浸泡于3%的NaCL溶液中,记录工件浸泡开始到表面出现锈迹所用的时间,时间越长证明磷化效果越好。
(3)目测法  通过目测铁片的外观来评定磷化膜的质量好坏。

网友(2007-12-19):

详见q7990的问题,谢谢

网友:

楼主,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有要紧事和你谈。或者给我油箱留言jylgzzy@163.com

网友:

1、既然你们是做挖掘机的,那么你们可以给供应商提出你们的意见以及要求,将此事交给供应商去办,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2、不知道楼主所说是否是供应商供货后自己总装完毕后进行整车涂装?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考虑使用工序间防锈的办法,为了不影响后续工艺可以采用水性防锈剂,一般可以在雨季防锈7天,冬季干燥季节防锈15-20天左右,或者使用气象防锈包装纸,也可达到要求。
3、单纯的磷化防锈期限不长,尤其冬天在室外放置后结露返潮,返锈更快。

网友(2008-01-18):

请问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08-08-23):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是磷化膜质量的问题,好的磷化膜耐蚀性是相当好的,可以向供应商提要求,
磷化膜的性能测试
(1)硫酸铜点滴法   所用硫酸铜溶液的成分如下:CuSO4?5H2O  4g/l;0.1mol/LHCL  13g/l;NaCL  35g/l。检测方法 ...

同意,
曾经有一次也是这样,磷化没有做好。对磷化液作出相应的调整看下。

网友(2010-08-04):

你好,我是做磷化的,我有办法解决,我青岛有一个做油箱加工的客户,他要求更严格半个月不能绣。现在用了两年了,一直挺稳定。qq 1041770202

网友:

邮箱的话可以考虑用不锈钢板或者用铝板,现在很多汽车油箱都是铝镁合金材料

网友(2015-12-14):
看来铝镁合金材料还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