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一些表示方法是什么

楼主(2007-07-08):
各位大虾我请问下液压是图标有什么?表示方法是什么?

网友:

问题能否说清楚,不要有错别字。

网友:

液压图标?
指液压泵,液压缸,液压阀之类的吗?
这个有很多,大部分都有国家标准.
问题看不大懂^

楼主:

小鹰大虾说的对啊。不过我能在请问下什么书比较详细吗?谢谢了

网友:

就《液压设计手册》和《机械设计手册》(液压板)上都有较详细的说明。

楼主:

哦。谢谢羚羊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