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齿轮热处理---[请教]

楼主(2007-07-08):
本人有一焊接齿轮mn=16 z=89

现在图纸要求齿圈是42CrMo 辐板是Q235 轮毂是25(日本图纸)

热处理要求 齿面硬度要Hs67-72并且齿根部位也要淬硬

 b

我们公司整体淬火齿根也只能达到HRC 45左右

请问如果在不改变齿轮结构的情况下 能否做到图纸规定的要求?

望各为专家能提供个方案  谢谢

楼主:

各位专家 请指点

楼主:

希望有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本人有一焊接齿轮mn=16 z=89

现在图纸要求齿圈是42CrMo 辐板是Q235 轮毂是25(日本图纸)

4 m( Y" l ~

热处理要求 齿面硬度要Hs67-72并且齿根部位也要淬硬

我们公司整体淬火齿根也只能达到HRC 45左右

0 h8 u f+ G5 w

请问如果在不改变齿轮结构的情况下 能否做到图纸规定的要求?

望各为专家能提供个方案  谢谢

齿圈和辐板不是同一材料能焊接在一起吗?齿根淬火好象有点难度啊?

楼主:

能焊的吧  这是小日本提供的图纸 而且以前上海新亚冶金设备有限公司做过的
望有高人指点

网友:

不知其它高频的技术情况.我只做激光淬火工艺.
根据你的资料.我们做过这样大模数齿轮的激光淬火;不知楼主对这个技术了解多少?
我们做过很多难度高的易变形薄壁大齿圈淬火,变形在2丝内;
对于齿根的淬火.激光很容易解决.因为激光的光束扫描淬火很灵活.

为了方便,我复制一个以前发的帖子内容:

我提出一个齿轮硬化新选择——激光淬火

为了解决齿轮的变形,在热处理工艺方法上可以起到一定效果,但效果都不大。
如果换一种方法,如:采用激光淬火,变形非常小,圆周椭圆度约1~2丝;齿形就更小,μ级。

如果在常规方法中,遇到问题;如:担心超差,磨齿困难,磨齿成本高等,可以考虑激光淬火的办法。我做很多年激光淬火;齿轮方面做过人齿,螺旋齿,齿圈等很难处理的异形齿轮;淬火后都不用磨齿,直接安装。
激光处理变形很小,可以免磨削工序.6级以上的齿轮需要磨削,也主要是表面光洁度的要求而已.

关于成本,激光处理是逐齿扫描,效率比整体处理的装炉或全部齿一起做小很多.具体来说,就是激光束用数控机床控制扫描的路径,光束照射的部位就实现了淬火,很简单.环保的.打比方说,激光束就像刀具,用机床带动加工需要的齿面.

这种方法主要用在:
1技术要求高(大直径,易变形,难磨齿如内齿圈,异形齿轮如无法感应淬火等等);
2性能要求高(表面硬度高,表面残余压应力要求高,齿根层深需要控制)
3心部性能要求较低,而要降低成本,降低生产周期(相对渗碳+磨齿)
4炉子限制,无法硬化的齿轮(超大齿轮2~6米以上)
5火焰等表面淬火硬度不均等的情况

大家也说说,你们的齿轮都用什么方法做热处理,探讨一下.
有兴趣看看我的帖子:
http://www.jxcad.com.cn/read.php?tid=339803

楼主:

你是哪里的留个联系方式吧

网友:

我在广州,发邮件吧
80331149@163.com
回信时,最好注明论坛名称和你的用户名.谢谢.

网友:

没查到HS(肖氏硬度、动力试验)与HRC(洛氏硬度)换算表

42CrMo属于中淬透性调质钢,840C油淬、150-650C回火、55-31HRC

粗车,调质,焊接,精车,表面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