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螺纹紧固件的A、B、C级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7-08):
一些螺纹紧固件的A、B、C级是什么意思?

请教大家

网友:

A级精度 最高,用于装配精度高、振动冲击较大或承受载荷的重要联接。C级精度最低。

楼主:

一些标准紧固件本身就不大,都是成批购买,价格也不贵,那就用A级好了,C级的加工精度最低有用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7   A级精度 最高,用于装配精度高、振动冲击较大或承受载荷的重要联接。C级精度最低。

确定么?

网友(2010-04-15):
确定么?

引用 网友B:

紧固件手册上有。去查查。就知道是不是确定了。

网友:
同意张‘R说法。我所了解的也是这样。